联想S415不跑码

楼主(2018-05-06):
联想S415不跑码,板号LA-A311P A4板载U。刷BIOS不行,还是一样,估计是二合一的CPU挂了,谁搞过这种问题

网友:
CPU 坏的比较多   换主板 吧 。修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A4 a6  坏的特别多 加电电流偏高  有的是不走码

网友:
要是u的故障这个可以换U的这个u也不是很贵

网友:
amdCPU 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换cpu.

网友:
大多是CPU问题,刷BIOS解决不了就只能更换CPU 或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