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和笔记本电脑内存说明

楼主(2018-05-06):
随着当今技术的进步,笔记本电脑拥有强大的桌面电脑配置,因此我们可以轻松购买4核,8GB或16GB RAM笔记本电脑,Terabyte硬盘和显卡。 (例如nVIDIA GTX 680M或AMD HD 7970M)。但是,对于较旧的笔记本电脑,如果所有者没有机会购买新计算机,则升级是提高性能的方法之一,例如更换SSD或简单地特别是RAM。本文将向您介绍升级笔记本电脑RAM的基本步骤。
我需要升级RAM吗?
这是您需要回答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它由3个步骤组成:

1)确定机器是否用完RAM。

当你的电脑拥有4GB或更多的内存时,它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例如上网,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最近我们应该有一些重磅新游戏有更多的RAM)。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只有2GB的内存或少于1GB的内存,那么对于大量使用而言,这是相当拥挤的,特别是当我们使用64位Windows时,应该有2GB或更多内存。

因此,您需要确定您的计算机有多少内存。对于Windows,您可以使用任务管理器应用程序进行测试,内存部分中的蓝条将反映您正在使用的内存量。可用RAM的数量(如果它变成红色)表示机器已经用完了RAM并运行着虚拟RAM。因为虚拟内存由硬盘空间组成,所以它的内存比实际内存少得多,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内存来使我们的机器运行更流畅。

...
检查是否缺少RAM。

2)确定你正在使用什么类型的RAM。

个人电脑的内存已经发展了很多代,其中最常见的是SDR,DDR3,DDR2和DDR3版本。后者总是比以前更快更快。当然,为防止用户意外地安装DDR3 DDR3 RAM,计算机制造商使引脚不同。所以,为了节省金钱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确定计算机正在使用哪种RAM,以选择适当的购买。

...
像RAM和总线这样的参数应该被指定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CPU-Z软件查看RAM参数。 DDR3比DDR2更快,当然它不适合彼此的插槽。另外,还应该将一个参数记录为RAM总线。对于使用SDR和DDR1的旧机器,RAM总线非常重要,因为它需要与其他CPU参数同步。但是,使用DDR2和DDR3更简单,如果原始电脑使用666MHz DDR2总线内存,我们仍然可以插入800MHz总线RAM,因为它们向后兼容。这种情况下的双通道模式也由主板支持。

此外,请了解您的计算机如何支持最大RAM容量(请访问制造商的网站,或了解该笔记本电脑的主板),因为有一个较旧的笔记本电脑仅支持4GB。最近几年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很容易以高达8GB的内存运行,甚至更高,最高可达32GB。

...
以上是DDR3 RAM,下面是DDR2
在相同的大小,但不同的针位置

3)机器是否有RAM升级?

大多数在过去10年中制造的笔记本电脑都可以替换,升级内存,当然除了一些上网本和超极本,这些上网本和超极本内置致命的RAM。打开背面,通常我们会看到一个标有小芯片符号或小塑料盒的地方,让用户知道RAM的位置。所以,只需删除我们可以替换的这个位置,为您的笔记本电脑升级RAM。

...
这个小盒子是RAM的位置
准备和实施
准备工作也很简单,首先需要有RAM来适应机器。根据您选择相应购买的需求和预算。

工具:大多数笔记本电脑使用四面螺丝,因此要打开机器背面,需要使用四面螺丝刀(通常称为pake螺丝)。

...

注意:在一些高湿度,低温等地方经常充电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防静电环来保证组件的安全。

正在加载Adjustable%20Wrist%20Strap.jpg ...

首先,为避免触电,我们需要拆下机器的电池。

...

转动上面确定的小塑料螺钉找到RAM位置。

正在加载watermarked-watermarked-DSC_0135.jpg ...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RAM树排在后面。

...

用你的手轻轻地移除每一边的2根内存以取出内存。

...
这是RAM被移除后的空插槽

...
一个2GB DDR2 RAM树就位

之后,我们只需要安装一个新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