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不跑码,复位灯闪

楼主(2018-05-06):
板号:M5A78L-M LX
故障:不跑码,复位灯闪
测了下供电,基本上供电都出了,POU9 2.5V正常,BIOS3.3正常,各种测试吹拉弹唱全干完,还是闪,到论坛看看,感谢专注维修三十年有一句话(然后测了下北桥旁边的几个0欧姆电阻),    我正在测时,突然自动跑马,反复测试没问题,至此维修结束,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小伙伴能帮到你。

网友:
可以可以的哟

网友:
最后查到是什么问题 ?要多测试稳定才行

网友:
神马问题,怎么搞的。自己好了?????

网友:
电阻虚焊了????????????????

网友:
是哪个电阻呀,标注一下可以吗
专注维修三十年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这样的问题也试试看下。。。。

网友:
难道是北桥旁边 的电阻有空焊,这个问题以后要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