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78LMZ-Q3 REV:1.2缺电压不显通病维修

楼主(2018-05-06):
           收到同行拿来两片磐正A78LMZ-Q3 REV:1.2,问题开机不显。经测试电感L10和CPU供电没有输出、其它供电正常。维修过程:没有电路图。测得UP1514R第7(关闭脚)受控于图1中蓝色标记内两个三极管。拆掉下面的一个三极管通电L10通电能正常输出。证明这组供电本身正常。跑线路测得这两三极管受控于CPU供电主控芯片U6的37脚(PWGOOD脚)。于是更加明确了真正原因是CPU供电没输出(注:本人对时序不是清晰)。嘻嘻。           接着测CPU供电路。测得36脚EN信号0V.跑电路该EN信号受控于如图绿色和红色标记的三极管。问题找到了是红标内的三极管基极接收到高电平控制信号。三极管却不导通。集电集脚2.79V不拉低。接电通电时聂子短接集电极和发射极。马上看到复位信号然后跑码显示。更换红标出三极管后OK正常。三极管型号是t04什么的,在坏板也找个t04的。
           第二片看了也是同种故障。测了也是该管不导通。直接更换该三极管OK。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控制的三极管坏了 导致CPU供电芯片的EN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的三极管坏了 导致CPU供电芯片的EN没有电压                                                         ...

是的。多数不出电压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能修好就行,管他怎么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楼主厉害了,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分析到位,学习学习。

网友:
控制管子 我好多都是直接拆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不 当然肯定不控制了

网友:
楼主的工作看起来好干净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