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款A1502 ME866 固态512G 现在OS系统坏了

楼主(2018-05-06):
我用的10.9.5引导不了,白圈打X,可能版本太低,我想问这个机型要装那个版本的OS,知道 的朋友说说,谢谢
a1502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真难搞了。。。。。。。。。。

网友:
用的10.11试试看,15款的10.11应该能用的

网友:
10.9.5肯定不行啊,版本太低,你至少得装10.10以上的。比如,10.11或者10.12,亦或者是10.13

网友:
10.12才可以.10.10都进不去的.10.11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