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麦本本大电流维修篇

楼主(2018-05-06):
机型:MAIBENBEN(紫麦)
故障:大电流

接一山寨游戏本,据说是进水,直接拆机,拆完后盖,没发现进水的痕迹,通电看一下故障,插电大电流,,
继续拆,主板很干净,无进水,明显烧伤的痕迹,操起万用表对主板打值,公共点,隔离保护前后都正常,,,各大电感打值未发现跟公共点组值一样,,,

插电不大电流了,按开机键电流直接亮机的节奏,看来问题不在主板上,看下屏线转接处没破皮,也没有发硬的现象,接上屏线,公共点短路。
拆掉B壳,看见有进水的痕迹,拆掉屏螺丝见屏接口烧糊,

处理后屏线断了几个角,都是19V的,屏接口19V处也烧成碳,,
处理方法
①换屏线+换屏
②修屏线+换屏接口
第一种方法,成本高,屏线没现货,订货时间也长,(最重要的都是商家,换屏自己搞去了)
第二种方法,直接修屏线,换屏接口,成本低,商家也能接受,搞起,,,
处理方法,不用换屏接口也行,从屏线里把19V接线飞出来,屏接口处只烧坏了升压主供电,只需把屏接口处到保险端断开就行,不用它,省时省力,

完事后接屏直接亮机

.

网友A:
麦本本修了3个cpu供电管击穿  烧u的

网友B:
这种好容易烧排线,遇到过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逃避不了就要懂得怎样去享受、

网友:
麦本本修了2个cpu供电管击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麦本本修了3个cpu供电管击穿  烧u的

那种4代可拆卸的U是吧,,我也遇见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容易烧排线,遇到过

进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逃避不了就要懂得怎样去享受、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

你的回复都是清一色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F:
楼主很棒,学习了 目前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G:
很有耐心的,不错,修的很好,支持一个!!!

网友:
楼主有两下啊,不错。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H:
楼主的经验对我来说很有用,这两天遇到一个类似的,修好了

网友I:
没有见过这个麦本本,我们修的麦本本都是烧管子烧CPU的麦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棒,学习了 目前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慢慢的 时间久了       就遇见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有耐心的,不错,修的很好,支持一个!!!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见过这个麦本本,我们修的麦本本都是烧管子烧CPU的麦本本。。。

这板子  BIOS也喜欢搞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经验对我来说很有用,这两天遇到一个类似的,修好了

其实很多这种短路的都可以断开 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