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救活深海泰坦X6Ti-S

楼主(2018-05-07):
机型:同方深海泰坦X6Ti-S
板号:GH5KN41REV:1.0
故障:不通电(按开机键无反应

来个板号先,

此机无图纸,无点位,给维修增加了不少难度,跟海尔的机械师板子差不多,属于公版机型。
机器之前修过,刚买几个月进水不开机,售后拒保,要修只能换主板4000+,客户果断选择在外面修。然后找到了我们,,,

拿到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去掉电池插电0.00还是一样,确定主板问题开拆,

拆除主板后,目测全板芯片全是代码有点陌生,唯独EC用的还是8528,一下感觉熟悉了很多,打开8528PDF经过一番测量后,条件都满足,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正不正常(机器有点新修得少),只能跟着感觉走,

戳到EC125脚的时候发现按开关没有高低高的跳变,短接一下125脚,电流跑上去了,找到问题,转到开机键,记得没错的话开关上面应该有19V的电压,现在的情况是0V,没短路,看来是断路。全板仔细看了个遍没发现异常,接上铜刷子也没跑出来,开关电路类似于蓝天主板接到P2808。这板子没看见有那玩意,算了,不找了,直接飞线走起。

机器修复,点亮后装机不定时掉电,后来在飞线处上拉了一个3.3V。机器彻底修复

奉上亮机图

最后,各位BOSS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分,感谢

补充内容:看到有人不懂,这种板子开关电压都是19V的,中间连了一个原件到EC,蓝天的是P2808,这板子不熟悉没找到那个件,故直接飞线到EC开关脚位上,但是开机信号没有了上拉电压3.3,电压在跳变,会不定时关机,后加了一个3.3V的上拉电阻,解决不定时关机现象

 会员202662300鑫豆2024-7-1 21:38
 会员6580582元2023-3-30 23:46
 会员8697182元2023-2-12 15:01
 会员12468262元2022-11-5 18:55
 会员7438232元2022-10-27 16:14

网友:
楼主就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这技术思路很牛。墙都不扶就服你!楼主就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这技术思路很牛。墙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
19V还要上拉 一个 3.3 太坑了   杂牌的是不好搞

网友:
有思路,技术强。没图纸真的很难修

网友:
一看就是大师级别,没图一样修好,厉害!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给你修成这样确实不错,从EC的引脚定义开始入手,厉害

网友A:
点亮后装机不定时掉电,后来在飞线处上拉了一个3.3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亮后装机不定时掉电,后来在飞线处上拉了一个3.3V,是什么意思。

也想知道什么故障你上啦3.3v。。。。

网友:
厉害啊!没有图纸点位都能修的那么顺溜、、、、、、、、、、、、、、、、、、、

网友:
你牛,这跟线要卖几百哦,赚大了

网友:
简单暴力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逃避不了就要懂得怎样去享受、你享受么 ?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给你修成这样确实不错

网友B:
装机不定时掉电,上拉3.3V,解释下啊

网友:
19V上 上拉个3.3?这是个啥意思?

网友:
emmmmmmmm
6666  又偷师到了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网友:
虽然没怎么看懂,开关上19V啥的,但是看起来很牛逼

网友:
楼主 技术 牛

支持 反对

网友C:
19V上接3.3V什么意思
能说一下吗

网友:
主要是 杂牌的不好解决 飞线能凑合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市面上很少啊,笔记本都修的很少了

网友:
开关电压19V,啦个3,3V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emmmmmm 反正就当偷师
下次可以使用 不用走弯路

网友:
楼主高手,这真正的技术活。学习了!

网友D:
修的经典。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上接3.3V什么意思
能说一下吗

芯片是默认上拉3.3V的。19V的开关后面进行了分压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牛逼技术都要花钱买呀

网友:
牛逼了 没图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经典。 。。。。。。。。。。。。。。。。

感谢加分

网友:
一看就是大师级别,没图一样修好:D:D:D

网友:
每当看到这样的贴,我心里都很激动!!同样是修机的,为何你就修得那么顺啊!

网友:
没图纸维修确实不太好修,完全就看经验去维修的

网友:
6666  又偷师到了 迅维就是个偷师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机不定时掉电,上拉3.3V,解释下啊

回复了,在帖子里,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这技术思路很牛。墙都不扶就服你!楼主就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