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改集显问题

楼主(2018-05-07):
华硕X450CC板载CPU独显主板 ,主板独显芯片掉点虚焊,认不到独显,但是进系统风扇高速长转,刷集显BIOS开机就掉电 !  已经没招了求助。。。

网友:
移除相关的温控等

网友:
等大师解说。。。。。。。。。。。。。

网友A:
独立的显卡芯片跟供电芯片你都摘掉了么 ?看看这个芯片有没有pwrgd 如果有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显卡芯片跟供电芯片你都摘掉了么 ?看看这个芯片有没有pwrgd 如果有拉高!

已刷集显BIOS搞定,这类机器BIOS问题的太多了,一定要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