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打印机新换的硒鼓总是有碳粉粘在机器里和硒鼓的尾端

楼主(2018-05-07):
图片红色圈住的位置老沾上碳粉, 新的硒鼓。。。还有两个老硒鼓都一样的问题,。。。
都是打个几页那就沾上碳粉把那擦干净能打出来十来张正常的,然后就又那样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硒鼓已经排除了,新买的硒鼓。

网友:
你这个情况看着像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双面A4打印机吗,看不出来什么型号,不知红圈的位置是哪,机器里脏一般不影响纸张表面的,印品脏不是硒鼓就是定影吧。

网友:
机器型号都不说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同意3楼说法!新手拆机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