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59 4声报警通病 daam8mb8do

楼主(2018-05-07):
5459 4声报警通病  daam8mb8do
今年遇到好几个机子,   黄灯报警2下,  白灯报警4下
帖子虽短,都是精华   ,有分留下分再走

  先传个好用的bios把,  显示快,一直在用,不用改me   两个一起刷   5459

网友:
4声应该是内存,,,,,,,,,

网友:
什么机器,有点不明所以啊楼主请写全了版号谢谢

网友:
槽子还会坏啊。。。。。。没遇到过

网友:
槽子还是好换的

网友:
确实是经典

网友:
内存槽更换,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怎么判断是内存槽坏的 打值? 这东西一般不会坏的啊

网友:
用砂纸搓搓不行吗

网友:
这种问题判断真让人纠结 怕费劲换了内存槽 还是不行

网友:
牛,好长时间没上来了,全是精华

网友:
换内存槽?楼主用什么设备换的 。

网友:
修N台机器真没遇到内存槽问题
emmmmmm 反正就当偷师
下次可以使用 不用走弯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是内存槽引起的  不过这个BIOS有问题的多 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用的BIOS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啊。。。。。。。。。。。。。。

网友:
内存槽子坏了,还真是没有碰到过。楼主的机器还没有修到。

网友:
通病坏  槽子  还是 真不多  见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改天遇到了试试

网友:
这款机子还没碰到过报警的,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换内存槽,这个是大工程啊 ‘’‘’‘’‘’‘’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见过啊,也一直没有换过内存槽。

网友:
确实是经典,内存问题应该大点,槽子 还是 真不多

网友:
付钱才可以看啊。。。。。。。。。。。。。

网友:
内存槽坏的 没修到过 这很少 被碰到也是运气太好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看都看不到 怎么还要给钱啊 要给钱就算了 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