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pro 10年1286机器,怀疑是显卡门,请各位老师来看看

楼主(2018-05-07):
macbookpro 10年1286机器,怀疑是显卡门,
开机都正常,有声音,有开机logo,卡进度条
网络恢复系统,进度条走完后,重启白屏,开机按option没有苹果磁盘工具,只有如图界面,
疑问1,如果是显卡不行了,开机为啥会正常,也不花屏啥的
疑问2,是不是苹果开机的时候用的是集成显卡,进系统的时候才检测独立显卡,检测不过去才卡的进度条?
疑问3,为什么按com+r没有实用工具出来
请各位老师给把把脉,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
咋没有老师来呢?请老师们指导一下啊

网友A:
这个是好多是USB这个不板问题,把这个小板取了不上试一下,要是取了正常把小板上哪个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好多是USB这个不板问题,把这个小板取了不上试一下,要是取了正常把小板上哪个芯片加焊一下

这个是USB的问题?不是显卡,或者硬盘的问题?大师

网友B:
个人用户吗  可以联系专业的检修下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用户吗  可以联系专业的检修下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

老师有碰到我这样的情况吗,com+r他自己从网上下载实用工具后,重启就白屏了

网友C:
是不是没进系统正常的!一进系统就卡进度条或者白屏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最近修了好几台都这个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进系统正常的!一进系统就卡进度条或者白屏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我最近修了好几台都这个毛 ...

对,是这样的,进度条走一半就卡住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进com+r实用工具,看看能进去吗,应该也是重启后白屏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是这样的,进度条走一半就卡住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进com+r实用工具,看看能进去吗,应该也是重启后白 ...

我的都搞定了!显存的问题!重植下就好了,通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搞定了!显存的问题!重植下就好了,通病了

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我拆开试了一下,上面这些界面的时候,独立显卡和显存不热,重启白屏的时候巨热!。。寄给你修多少钱啊:huax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我拆开试了一下,上面这些界面的时候,独立显卡和显存不热,重启白屏的时候巨热!。。 ...

我能搞定的! 具体加维修细聊 18867967497 备注迅维给你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我拆开试了一下,上面这些界面的时候,独立显卡和显存不热,重启白屏的时候巨热!。。 ...

具体加微信细聊  18867967497  备注迅维! 给你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