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待机电流大,不上电

楼主(2018-05-07):
拆机后插可调电源0.17A电流,不上电

测3V5V没有电压。芯片发烫,过发几秒电流回到0.03A,找到图纸测到芯片16脚有19V ,,8脚和17脚无电压

打对地阻值8脚短路.17脚正常,追+3VPCU到HE1打到C58电容坏了,拆除后开机显示正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5460 da0jw8mb6f0 mb.pdf

网友:
很好的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你修机器很细心啊!如果不是很了解电路的肯定会换待机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修机器很细心啊!如果不是很了解电路的肯定会换待机芯片的。

经验老道的维修师傅就会把待机芯片有关引脚测个遍 避免有其它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