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打BGA芯片为什么有一点翘啊

楼主(2018-05-07):
师傅们,我换了一个SR17e的南桥。结果芯片的一边有一点点的翘。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打完之后芯片虚焊。好像是翘得那边焊不上去了。不知道师傅们可有应对良策
芯片

网友:
好多是PCB板变形不平,还有就是没有对准,

网友:
找个厚点的铜片压住 加点焊膏 再回焊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变形导致的,拉伸一下主板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不一定是板子不平,我也遇到 过这种情况 的,应该是BGA的问题,拆机的,拆的时候温度不均匀所至

网友:
要么跟版没对好 要么鼓包了 的可能

网友:
主板变形了,估计是下面的温度没有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