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370国际版2G 全卡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8-05-07):
闲着没事修显卡 话不多说先上图

目测无掉件  接下来上机发现无显示 习惯性测下各个供电。  发现核心 .显存 .PCI E VDD  3.3转1.05V初始供电都为0  根据R9系列A卡供电时序应该是PCI E金手指3.3V经过转换IC出1.05V核心初始化供电→核心发出PWROK开启NCP5395T主供电 →然后是显存1.5V→最后PCIE VDD

最后更换3.3V转1.05V芯片搞定,维修OK

稍后奉上烤鸡图跟测试图

 会员1435155100鑫豆2024-10-28 13:10

网友:
好厉害的老师,老手!思路清晰!懂理论!我要是有你这水平就好啦!

网友:
估计这位大神都修了不知道多少块显卡了!收藏先是明智选择

网友:
楼主连显卡的时序都知道真是厉害,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下时序资料

网友:
好厉害的老师,老手!思路清晰!懂理论!我要是有你这水平就好啦

支持 反对

网友:
LZ连显卡的时序都知道真是厉害

网友A:
手里有个迪兰R9 390,供电正常核心发热,无显示维修无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迪兰R9 390,供电正常核心发热,无显示维修无头绪…

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老铁!:kaixin: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原来是1V的DC DC 这个电感, 影响了整张卡的供电

网友B:
我有一张 770 4G  没有显存供电  死活修不出来   很郁闷

网友:
真是厉害,能不能分享下时序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张 770 4G  没有显存供电  死活修不出来   很郁闷

这个要先检查后级显存有没有短路 短路的话显存供电会输出保护的

网友:
一级高手!  自有显卡V星R9 390X GAMING 8G, 无显示,跑2A,有0.9核心供电,有1.5V显存供电, 刷过BIOS后照旧。
过了几天再试 显存供电没了,显存供电芯片UP1509P, 各脚电压都测过,其中两只脚位吃不准, 14脚EN 1.1V, 6脚 REF-OUT  0V。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显卡时序!实地学习了!懂理论就是快!学习过的就是6666

网友:
大神站内给个联系方式,有卡找你修

网友:
大神级别的,手到擒来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b            万用表亮点

网友:
显卡供电坏的多吗,反正我很少遇见!

网友:
真厉害 思路清晰,楼主NB的技术在下佩服

网友:
楼方连台式机的显卡都维修啊!我们这边坏了的话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显卡没人修了  基本都是换  。。。。。。。。。。。

网友:
这种显卡是很难修的

网友(2018-06-23):
显卡维修价值高不高不重要,经验才最重要

网友:
显卡新手,过来膜拜大神。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其实显卡维修好难的。。。。。。。。。。。。。。。。。没图纸

网友:
大神牛B,我对显卡时序还不懂@@@@@@@@@@@@@@

网友A(2018-09-21):
技术厉害,修电源的还是蛮好修,电源条件足就开机收钱,我的390是怪病,供电都正常,晶振27M(有小范围波动可能示波器问题),Bios信号跳变两次,集显进系统主板已经识别到显卡390,8G显存只有3G(但是好像是bios问题,原机备份以及后面各个下载的Bios在修改器显存都是显示4G,另外4G难道启动后才出来?),就这样但是就是过不了主板的POST并且无信号输出屏幕黑屏不显示,现在怀疑几个方面,HDMI电路、核心DAC、主电源3567B(带I2C总线)、保护电路、C23振荡器,bios等有问题,bios换过很多个不管用,N卡修过好几块都挺简单好修,倒是AMD的卡故障复杂、电路看的头皮发麻,留着这卡其实也不缺显卡用,就是想练手和搞懂问题,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厉害,修电源的还是蛮好修,电源条件足就开机收钱,我的390是怪病,供电都正常,晶振27M(有小范围波动 ...

HDMI研究过好像也没啥好修的,耦合电容后跑线发现应该都是直接连进GPU核心的,感觉核心虚焊或者过孔不通吧,核心加焊过,症状没变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牛逼牛逼     我好久来拜师,大神地址在哪?还需要徒弟不

网友:
供电全有BIOS无跳变这么修呀求指点

网友:
有些显卡没有6pin供电接口,只能上几测试?感觉好麻烦

网友:
看的我强迫症都犯了.不过楼主真的超厉害.

网友:
大神级别啊

网友:
怎么快就能搞定了,果然是大神 。。。

网友:
楼主技术牛b            万用表不错

网友(2018-10-27):
小白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