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屏蔽内存

楼主(2018-05-07):
      故障机   华硕  FX50J
                      版号    X550JD    2.0
  故障    开机几分钟死机花屏
    机器拿来的时候我开机没有出现什么,就脚客户留下测试了,我反复开关没有出现问题,就安装了鲁大师测试,刚刚安装一跑性能测试不到两分钟就这样了     花屏了 而且还死机了,像这样的问题大多数都会先换内存什么的,(内存板载的都知道CPU也是,所以要想测试是否内存就要屏蔽板载,在看论坛也收集的不少屏蔽内存的资料,也就三个信号PCB_ID和DIMM_SEL和USB_ID)论坛找到了屏蔽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4571-1-1.html)找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机是真的屏蔽了还是什么,反正我怎么调 也就这里 他说的四种调法 11   00   01   10     我都试过的板载一样屏蔽不了而且不上内存都可以点亮 ,说明了这个机器不是调这里的,既然不是这里那就下一个信号USB_ID     来到这里  三个电阻,这个怎么调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一个个调来试这要调几次啊,就找朋友要了资料而且清清楚楚的一个表格说明调法(他也是论坛找的资料)对应表格调USB_OC#2   USB_OC#3   USB_OC#4 对应调   1    0     0   就可以了  看了下点位只要调USB_OC#3拉低就可以    电阻取下来就ok了,(这几个电阻有很多调法这个可以自己试试)这样板载4G就彻底没有用了 上好内存就ok 就这是上的2G完美点亮,测试也ok了 测试半天完全没有出现死机花屏了 看电视跑3D完全没问题了。。。。。其中那个内存颗粒坏我也不知道,只有一个个换,我这个就是简单一样的办法

 会员7612342元2023-4-26 20:40
 会员7374242元2023-3-19 11:10
 会员9995002元2022-12-17 15:36
 会员7418352元2022-12-6 21:01
 会员2359122元2022-10-29 12:03

网友:
内存花成这样了,板载内存果然爱坏,,,,,,,,,,,,,,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直接把内存全换了,,,,成本有点高

网友:
很好,很实用,收藏了      ;;;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以后再也不怕这个机子了,感谢啊

网友:
这还真是不错,肯定能用的到,谢谢。!

网友A:
这个有软件测试的,,可以测试出是那个颗粒坏,,我上次有一台就是这个问题是联想的机器,,后面也是不知道是那个颗粒坏,有个朋友他说有软件测试让他帮我测试一下收我30元,他测试了之后告诉我那个颗粒坏我换的就是那个,,就是不知道软件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的分享一下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太容易坏了

网友B:
我都是取下来重置,很客户个告诉他内存了   很多人tam的选择不修了     重置一下300块    还是能做的    不要太过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取下来重置,很客户个告诉他内存了   很多人tam的选择不修了     重置一下300块    还是能做的    不 ...

重置工程有点大   是不是有好东西啊 可以检测那个坏了啊

网友:
这个是个好方法,我苹果的就没有这么好搞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维修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软件测试的,,可以测试出是那个颗粒坏,,我上次有一台就是这个问题是联想的机器,,后面也是不知道 ...

作用不大 因为很多机器都是不显示的 除非能显示 不死机的才可以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用不大 因为很多机器都是不显示的 除非能显示 不死机的才可以用软件

是的。。我听我那个朋友也讲了,,只有死机花屏可以测试出,,不显示没法测试

网友:
要是没有搂主这个实例的话  我觉得还是直接拆掉比较容易  反正是用不了

网友:
华硕坏的多  还难袖

网友:
我新手不懂 我在想能不能把内存芯片取下来

网友:
看上去有点复杂。不过很厉害收藏。。。。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我接的机子都是不显示。比较简单。

网友:
装一个自动校准时间的小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 不太好查楼主为何直接 断定是内存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损坏的多

现在的新机器有多少显卡坏的啊   大多这样的花屏都是内存引起的而且这种显卡坏的少只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自带的内存 不知道为啥 这么容易坏 我修了几个

这个就要问出厂问什么这样要这样设计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头疼 没资料 又难搞

网友:
感谢分享,华硕的这种就CPU和内存容易坏

网友:
果断收藏 华硕这种集成的内存有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突破了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真的是很好

网友:
之前修到一套内存短路的,也是屏蔽掉,拆掉短路的,加内存解决!

网友:
这个改过很多了,主要是现在最新的不会改,感觉很麻烦啊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维修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
我也听说有种软件可以测试,有知道哪里可以买的,麻烦告诉哈

网友(2018-06-06):
楼主按照这个方法屏蔽内存了 怎么板载内存还是一样的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