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GC REV6.1无待机3.3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5-07):
主板不通电。开关信号也没有开关电压。待机电压来自8脚芯片U3.芯片型号UP7704U8,测得各条件满足。3.3V也没有短路。U3EN信号2.5V也正常。直接在一片华硕M4A77T坏板上拆了一个UP7704U8装上。开机正常显示。附一张UP7704U8电路图

网友A:
你说的UP7704U8图纸在哪儿啊,找不到?

网友:
进来学习的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UP7704U8图纸在哪儿啊,找不到?

不好意思漏发了。现在补上了,请看

网友:
有料板拆零件是个好事情,某宝卖的芯片很多是坏的,防不胜防

网友:
料板是宝贝,方便,快捷,实惠。只要能找到相同的元件,大多数是成功的。

网友:
学习了 这应该是芯片内部损坏导致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都是老司机。。。。。。。。。。。。。。。。。。。。。。。。。。

网友:
待机芯片内部损坏导致不出3.3v待机电压

网友:
这应该是芯片内部损坏导致,只要能找到相同的元件,大多数是成功的。

网友:
估计这个板子有这个通病  就和V星老板子一样 就爱坏这个待机8脚

网友:
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