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插上没有反应是主芯片坏了吗

楼主(2018-05-07):
四条从主机出来的线都是直接连接到主要控制芯片的没有通断,就是无反应,主板上的灯一闪一闪的,是主控芯片坏了嘛

网友:
看样子是主芯片坏了,好像是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
清洗一下主板先吧
清洗过后晾干再试
如果灯亮,主控不一定坏

网友:
更换了新的主控芯片,现在是提示无法识别!纠结中

网友:
先换一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都试过了,实在没辙,有谁会维修的吗?

网友:
感觉怎么是伊拉克来的,橙色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