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1C上电0.6无跳变求助

楼主(2018-05-07):
刷了论坛上的BIOS不行没,淘宝上买了一个刷上去也不行,会不会是内存问题或者显卡,有没有高手!

网友:
内存先屏蔽了再用外插条试

网友A:
吧板载内存屏蔽掉,论坛有教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板载内存屏蔽掉,论坛有教程,试试看

董师傅不修机器跑来灌水?小心给你将100遍漂流记

网友:
故障应该是不过内存,板载内存屏蔽掉再用外插内存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