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硕X542UQ 2.0 贴纸X542UQR亮机BIOS

楼主(2018-05-07):
8代I7 亮机备份改me的机器

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X542UQ 2,0 贴纸X542UQR第二次改me.zip

网友(2018-06-17):
我帮你试试 等下回复  我机器不充电

网友:
开机快    但是我的充电问题没有解决掉

网友A:
这个机器充电问题是个通病  我的拆出来换了个固态硬盘电池就不充放电了

网友:
这个机器充电问题是个通病  希望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2018-08-05):
刷一下试试   有密码

网友(2018-10-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充电问题是个通病  我的拆出来换了个固态硬盘电池就不充放电了

应该是内存盖下面的两个螺丝,一定要拧上,我碰到换屏,怕出问题就拆开断开电池,结果也是不开机了,后来就上完螺丝就OK.

网友(2018-11-22):
i5的A580U,感觉不过内存,没有集显电压。刷了楼主的也是没有集显。谁有i5的BIOS??????

网友:
可以用。正常亮机,速度快。。。。。。。。。。。。。。。。。。。。。。

网友(2019-02-26):
有测试反馈的么?   我试试去,掉电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以用是好的,谢谢分享。可以用是好的,谢谢分享。可以用是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9-06-18):
我的版号和楼主的一样,刷了就开不了 机了,但是感觉主板上还是有点不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重新刷了一遍开机了,本来是开机,不亮屏,现在刷好了,屏也亮了,感谢楼主!!!

网友:
已测,亮机快

网友:
BIOS 正常的   我的是集成显卡的 也可以用

网友(2021-05-15):
感谢楼主。刷上马上好。再次感谢分享

网友(2022-01-22):
可以亮机  就是显卡用不了

网友(2022-04-21):
我 的 HDMI 用不了  想刷个 试试

网友(2023-06-12):
感谢搂主,我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4-10-07):
刷上了能亮机,但是本地网卡识别不到

网友(2025-09-05):
第二次修改 me 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