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板号NM-A043

楼主(2018-05-07):
二修机,,,电流跑0.25反复掉电重启..CPU和CPU供电芯片换过,一样的....没什么思路望高人指点一二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缺什么供电???????????????

网友:
应该是缺供电,测量一下各大电感看看有没有缺供电呀

网友:
主要测一下 cpu供电 显卡供电 3.3 5v的二级电压转换

网友:
检测哈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很明显是缺供电的

网友:
注意一下小供电,还有这种一般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25m

网友:
这种CPU不出供电的.除供电芯片自身问题外,25M晶振,BIOS都是有可能需要排除的.有波波的话 看下波形.

网友:
看着电流 应该是2级装换电压没出完 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