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G41 FB REV1.11主板跑35

楼主(2018-05-07):
不插内存跑02报警 插内存卡35 VTT SPD SMBUS正常 没有思路了 也刷过程序

网友:
是否清理卡槽?
另外,试试吹下CPU底座,或者有断线

网友A:
这种G41 卡内存多换几个CPU,很多是频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G41 卡内存多换几个CPU,很多是频率问题                                                            ...

层主说到了点子上,什么原因啊,频率问题,不好想,是桥,还是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说到了点子上,什么原因啊,频率问题,不好想,是桥,还是时钟芯片?

频率设定,电路问题。。。 很多时候修这种问题直接换个CPU完事,775这CPU也不贵,是不

网友:
欣赏大家的说法,换个CPU试试。。。

网友:
以前修到过是换cpu好的,却不知道是为什么,今天看大家评论才知道,原来是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