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戴尔 灵越 15 7000 游匣 7557 吃鸡游戏笔记本

楼主(2018-05-07):
戴尔高端游戏笔记本,配置:i5 4210H,4g ddr3内存,1T硬盘,gtx960m 4g ddr5显卡,流畅运行所有游戏。

故障如下:1.插电不开机。2.屏幕外观完好,但看起来好像漏液了。拆开检查了,硬盘慢扫无坏道,内存是好的,其余部件绝对原装无拆无修,不少一颗螺丝。

整机七八成新,键盘s键的字掉了一半,其余外观完好。

懂行的来拍,需要更多部件详细信息的请联系我,给你发大图。

电源自己留着用了。送原配软包。

明盘850不包邮,不要内存硬盘减300。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69392207698&spm=a1z38n.10677092.0.0.594c1deb1OlDzz

网友:
主板简单检查情况如下:1,绝对是处,没有动过一个地方,散热器下面还是原装硅脂和硅胶垫,风扇灰尘很多已清理;2,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3,电池完好,电压接近12V;4,插电有3.3和5V,按开关后3.3和5V消失。因本人已退出维修行业多年,手里工具只有一个万用表,无法进行更多测试,根据经验判断是EC问题。这个板子的EC是IT8528E,桥是SR17D,淘宝上EC 10元一个,桥50元一个,维修成本不高。但我手里没有维修工具,没法修复。

网友:
不要硬盘跟内存多少钱:jingya:???!

网友:
不用看桥挂了,最坏的打算就是CPU挂了,反正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说个价格,或联系方式,或电话号码

网友:
头像已说明你早已看透此路,然而现在后生骑虎难下。

网友:
900有些贵,如果600  可以联系我QQ286586983

网友:
买这个就是赌,万一cpu坏的就报废,亏大了

网友:
机器出没

网友:
500排队全包,带硬盘内存,回来赌一把,万一赌输了,出个硬盘内存回血

网友:
不要硬盘内存.价格再便宜一点.可以卖的话联系俺.毕竟屏是破的!

网友:
楼主机器出了吗   没出的话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