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待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8-05-07):
板号LA-9001P 拆机测主板3V5V电压跳变,主板有嘀嘀的声音,看图纸主板有三个待机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三个电压都跳动,5V的跳动比较大.更换5V大电容后正常了.

VAUS5_LA-9001P R03-0531_Final LENOVO S405.pdf

网友:
妥妥的这样应该不会有返修的可能最好用波波测试一下波形这样会稳的多

网友:
初学笔记本维修 看大神们的维修案例,涨知识!

网友:
楼主捡到了,这样的维修太秒了!:daxiao:

网友:
电容容量变小了,引起431工作不稳定/

网友:
大神这个是改了一个滤波电容吗?看半天才看明白.

网友:
你换一个这吗大的电容    影响美观

网友:
待机不稳定是不是待机偏高或者开机掉电。我记得3 5v电容不稳定的话待机应该出不来。或者偏高。或者掉电。

网友:
你这个电容,焊得东倒西歪的     啊

网友:
这个要有波波修起来比较快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通病了 有用示波器抓下 更明显

网友:
本人新手,一直想学学用示波器,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示波器我也不会用。也看了教程。但是还是不会,不敢买。怕买回来当饰品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5V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现在这样的问题多的去   不过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5V外围应该有不少个电容,这个坏电容楼主是怎么找到的呢。

网友:
初学笔记本维修, 来学习前辈的维修案例,涨知识!

网友:
为什么不去怀疑那个后继有短路呢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同样的问题呀,怀疑是通病哦

网友:
这是通病 ,一般都是换上330的电容

网友:
待机5V滤波电感杂波太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2019-06-20):
电容坏的真多,回去拆个电容再怼波波看看啥效果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波形就知道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