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不开机,加电大电流

楼主(2018-05-07):
客户拿来一台苹果6说不开机,接过手机拆下屏幕,用可调电源加上电立马滴滴响《短路啊》,接下来拆下主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池座阻值正常没短路,那问题肯定是在PP_VCC_MAIN上了,拆掉主板B面屏蔽罩,再用二极管档位测量电容C1417-1正极也是滴滴响,好,问题就在这里了,跟着就是找到是哪个的问题了,接着在所有PP_VCC_MAIN供电所连接的电容和芯片全部用松香熏白,再在C1417-1正极加上电压发现灯控IC边上的一个电容变黑了,C1552-2这个电容坏了,直接拆掉加电不短路了,开机电流从80毫安刷刷上去了。还以为已经修复了,装上屏幕黑屏啊不显示,还有问题,头大,再检测咯,因为这个电容是灯控这路的滤波电容可能灯控IC也有问题了,后面从费板上拆了个灯控芯片植好锡装上开机亮了,故障修复,照片忘记拍了。

网友:
松香烧机法真心好用。手机维修必备

网友:
技术可以 学习啦 ;;;;;;;;;;;;;;;;;;;;;;;;;;;;;;;

网友: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