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h55m_s2

楼主(2018-05-07):
ga_h55m_s2不断重启     不跑码   cpu  内存更换   故障依旧  只好刷m/me bios,也一样

网友A:
ga_h55m_s2不断重启 不跑码 查了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有可能是总线供电没有导致一直重启
上诊断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_h55m_s2不断重启 不跑码 查了供电是否正常

复位没有电压。然后我不知道下一步干嘛了        新手  学了两月了啥也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总线供电没有导致一直重启
上诊断卡看看

总线有电压。复位那里没有      下一步要干嘛了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有电压。复位那里没有      下一步要干嘛了  大佬

是否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内存,VDDA2.5, CPU,总线,桥)
再测时钟
之后再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