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780m-a2不跑码(有时可以)

楼主(2018-05-07):
时间:2018年5月7日 20:58:35
地点:岳阳市 网罗天下电脑
故障:ic780m-a2不跑码(有时可以)

晚上客户拿过来说系统坏了,结果机器开机没反应。

以为是内存松了,客户在旁边看着只能断电插诊断卡。

插上诊断卡不跑码,跟客户说主板坏了。客户直接来句不修了。

给客户装机,测试又亮了
进系统死机。鼠标键盘都没反应。

客户说修主板多少钱   报价50(是不是报价低了)

拆机,清灰。示波器测试bios没波形

测试所有电感,cpu没电压,桥附近有一个没电压。内存1.6v(不想管它能亮就行)

迅维查了下,没看见这个通病。

图纸倒是找到了一个两分还行

打开图纸看看桥附近的电感(主板标了元件名称)

测试了下,发现没en开启

芯片看了半天也没看懂,en电压那里来的,芯片内部产生的还是其他。

查到通到了ec 127脚,也是0v电压。无意中查到图纸上面有时序

时序2.5v和1.2v时序是一样的 ,只是电压偏低。

把稳压的150欧电阻短接,发现能跑马了。

装机测试ok。

收工,附上维修位置图(高清图)

ps:价格是不是报低了

网友:
这是稳压的原理图

网友:
报价确实低了!这个行业已经不好混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稳压上拉电阻不能直连,。R54没了会直接导致电压接地。提供不了足够的电压。会烧D5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