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m不开机,更换单CPU维修过程

楼主(2018-05-07):
                联想G40-70m不开机,更换单CPU维修过程
机型:联想G40-70m
板号:NM-A273   第4代酷睿单CPU+独显
故障现象:待机0.011~0.024左右,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根据故障现象,按不触发维修,先检查EC条件,没有发现异常,按开关后,EC发出给CPU的PWRBTN#电压偏低,正常是3.3V的跳变,实测只有1V多的跳变,这现象多半是CPU的拉低所致,但也不能排除EC问题,于是决定先更换EC试试,因为EC比较容易更换,换CPU比较麻烦。
此EC型号是IT8586E,带程序的,我找了个空白的EC刷好程序后换上,故障现象还是一样。那就只能是CPU的问题了,查了CPU的待机条件,基本正常,随手测量了一下USB总线的对地值,发现USB总线已经对地短路,如下图所示。这下完全可以给CPU判死刑了。

直接上BGA,先取下CPU再说,这CPU是灌了黑胶的,BGA操作不熟练的人很容易搞掉点或掉漆。然而由我亲自操刀,轻检取下CPU后,并没有掉点,甚至连蓝油都没掉。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如下图:

接下来,把主板上的焊盘处理干净,找了个新的代用CPU,我这个新的CPU是无铅锡球,不太好直接焊接,我习惯把上面的无铅锡球拖掉,重新植上有铅的锡球如下图:

以下是重新植好的CPU和处理好的焊盘。

现在可以上BGA将CPU焊回去了,涂了些焊膏在焊盘上,开BGA直接干!焊好后,CPU没有变形,如下图:

焊好CPU后,重新测量USB总线对地值,发现阻值已经恢复正常,如下图:

接上屏后,通电后自动上电,电流上到0.5几不显示,正常,因换CPU还要刷BIOS呢,于是把主板上的BIOS读出来,改了个ME,装上后,还是不显示,电流比之前还低了,又在网上连续下载了几个BIOS刷上,结果最后亮机显示,如下图:

接下来进系统测试各个功能正常。

 会员908298300鑫豆2025-5-11 09:58

网友(点评):
把你的钢网发出来我瞅瞅

网友A:
黄老师讲一下BGA多少度取的,锡珠多大的,风枪多少度吹的?

网友:
老师修机真6,谢谢老师分享经验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船长出品,必属精品,老师V587~~·

网友:
黄老师发帖必须凑热闹

网友:
       船长这cup取的相当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
黄老师,老司机开车  稳

网友B:
无铅的温度要求高,比较难焊。我也是喜欢换成有铅的。只是不知道维修过程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必竟怕焊接中吸入蒸汽造成血铅含量超标。我有个朋友两个肾坏死,也是做笔记本维修的。现在做 BGA心里总有些阴影了。

网友(点评):
呵呵BGA不玩已经4年有余

网友:
不得不说牛X。。。。。。。。。。。。。。

网友:
黄老师这cup焊得的相当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铅的温度要求高,比较难焊。我也是喜欢换成有铅的。只是不知道维修过程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必竟怕焊接 ...

正规点的BGA操作是要求通风设施的。最起码有个通风管道。记得2010年迅维在杭州文三路颐高 11楼(大约)接了一个管道到楼顶,,在文三路(九莲新村)那里都看的到。。。

总之,通风是必须的,现在深圳培训教室也是1-2个直径一米多的抽风扇。

网友C:
黄老师的技术从来就是这么66666。这种情况多少人是说“U坏了换板价XXX元”。换U成本高技术要求更高,能取换自如的必是高手

网友:
为什么我们植这个CPU很容易变形啊

网友:
我就是遇到CPU坏就换板的,没有黑胶的也换,维修成本高了换板来的轻松。大神自然不能和我这样的小虾米相提并论

网友:
这技术必须点赞啊,,,,,,,,,感谢分享~

网友D:
为什么我们植这个CPU很容易变形

网友:
这焊功太牛了

网友:
换CPU需要点经验了,学习了,谢谢分享,我换过几个,都成功了

网友:
老师的贴就是棒,努力呀什么时候我能上好这样的U

网友:
功夫了得,肯定维修经验很足。
如果客户大方,直接一起换掉,更保险。

网友:
师傅经验很好。要是我应该换不好了,,,,,

网友:
厉害了,板载黑胶的都还好了。。。。。。。。

网友:
CPU加黑胶很难取下来   BIOS假的很多 让我们维修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植这个CPU很容易变形

植锡球的时候是稍微有点弯,焊到主板上之后就平了。一般不会变形,如果焊好还变形,可能是你的操作方法或者BGA有问题

网友:
这技术不错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讲一下BGA多少度取的,锡珠多大的,风枪多少度吹的?

取黑胶没有固定的曲线,这个要根椐你手上的BGA拿主板做调试,摸索出一组能取黑胶的曲线即可。
锡球用0.45mm的就可以,风枪吹锡球用310度左右即可。

网友:
现在换CPU还的刷BIOS吗?老师厉害 我要是遇到CPU坏的机器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种黑胶的不好换,这CPU容易变形哦,成功不高哦

网友:
换cpu 也要报 得起价格才行哦

网友F:
这种cpu坏的一般都直接换板了,成本太贵,成功率也不理想,虽然也做成功过,一般还是建议换板来的直接

网友:
黄老师非常厉害,老司机就是厉害!谢谢黄老师分享!!!!

网友:
黄老师的技术666,

网友G:
接了几台这种板载CPU短路的,这种CPU件还挺贵的,一报价客户马上说不修了,只收了个拆机费。

网友:
牛X啊  我遇到过这个机型也是CPU挂了 没修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了几台这种板载CPU短路的,这种CPU件还挺贵的,一报价客户马上说不修了,只收了个拆机费。

能收到拆机费啊,碰到这种机子我一分钱都没捞到。

网友:
黄老师V5!四代单CPU有问题的机子今年碰到一二十台了,以后这种板子发给你修啊。

网友:
换cpu的话,我就只关心能收多少钱

网友:
我还不敢动CPU  学习了 。。。。。

网友H:
LZ用的什么BGA做的 风嘴用的什么尺寸  我们的BGA做这种都会虚焊

网友I:
很多坏cpu的456代换cpu太贵呢不划算,交换一片才300

网友:
这个CPU没变形的话还是好做的,变了形就完蛋

网友:
拆cpu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吗?或者有付费链接,还有你们植球工具给个照片好吗

网友:
若若问下换这个要多少米啊

网友:
厉害的,厉害的。。。佩服。。。。。。

网友:
n啊,这CPU也能换,有功底,有工夫

网友:
学写了老师傅焊工就是狠我下次碰到我也试试

网友:
换CPU工作量大呀  用了多久  ?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用的什么BGA做的 风嘴用的什么尺寸  我们的BGA做这种都会虚焊

用迅维的BGA,采用最大号的风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多坏cpu的456代换cpu太贵呢不划算,交换一片才300

我不相信CPU坏的也能这么便宜交换。而且有很多换回来的是板是被修过的。为什么不自己修呢?

网友:
单CPU我才换过一次,补了30多根线,不过也成功了  做了两次 好麻烦

网友:
黄老师 拆CPU杠杠的  我看见板载CPU 直接换板了、

网友:
你这个CPU多少钱买的,这样还有划算么????

网友:
今年碰到的集成CPU坏的一大堆,基本上占了本子坏的百分之二十的量

网友:
从没换过CPU,换CPU比较麻烦所以直接给客户换CPU比较简单

网友:
买个主板也就六七百吧    你这换个U不也得这个价吗  还不如换主板 把旧主板留下再卖了

网友:
这CPU被我取坏好几个 看来功夫不到家

网友:
CPU植株很头痛,几乎不能

网友:
CPU哪里买的,多少钱,保险不,,或者是能报多少钱

网友:
这种上了黑胶的一般我都是把芯片吹死。温度开高。这样才容易不掉点,然后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such an information..... thanks a lot

网友:
带黑胶我一般是预热二次不取U,加助焊剂,到第三次才取.就是这样,有时候还是会掉点.看上BGA时候的焊盘,黄工做BGA是不用吸剔带的,直接烙铁拖平.

网友:
楼主的贴就是棒.努力学习学习.看看

网友:
船长技术很棒,支持迅维!有机会去实地学习学习,祝福迅维在维修事业上蒸蒸日上!

网友:
真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J:
重植cpu不弯吗?这CPU可真的很容易弯,

网友:
这两年来遇到多台这种4代5代的板载CPU,确定是U坏后要么换板,要么乖乖的装起来给客户拿走了。原因有两个:U的价格贵,U都没有保上机的,假的、坏的太多风险太大。

网友:
换CPU跟换桥差不多,主要是上机时烤直一下CPU再加焊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黑胶没有固定的曲线,这个要根椐你手上的BGA拿主板做调试,摸索出一组能取黑胶的曲线即可。
锡球用0.4 ...

快克2008 用310度可以?

网友K:
老师分享下撬黑胶的手法呀,比如用什么温度加热,加热时间,用什么工具撬?

网友:
就是cpu虚焊了                     的确不太好焊

网友:
如何取黑胶还不掉点的。。。。。。。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大咖,老司机。太厉害!!!

网友:
这cpu也不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分享下撬黑胶的手法呀,比如用什么温度加热,加热时间,用什么工具撬?

论坛一搜一大堆,各种方法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重植cpu不弯吗?这CPU可真的很容易弯,

植锡的时候会有点弯,焊上去就不会弯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G40-70m不開機,取代單CPU修復過程

网友:
这个CPU购买要多少钱。。。。。。。

网友:
老师修机 谢谢老师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植锡的时候会有点弯,焊上去就不会弯了
应该是晶圆和基板的热膨胀系数不同,我试过降低加热的斜率,完了关闭风扇散热,让它慢慢冷却,也只能稍微改善弯的程度。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我植cpu 一般都容易返修的

网友:
黄老师就是不一样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我想问下现在这种U用哪种风嘴取下来啊

网友:
试试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马山坐下看看

网友:
大师出手,能有什悬念呢!这种CPU贵,而且也不知道买不买的到全新,所以现在基本还没有换过!

网友:
这技术太牛了 以后要尝试着换U了 跟老师学习

网友:
主要是芯片太贵,平常的机器都不修的了

网友:
话说 船长啊 我的BGA就是迅维的 那温度曲线该怎么调啊
我挺别人说用恒定100度的时候灌洗板水 比较容易拆 是?

网友:
做这个CPU真的是需要耐心啊!!!!

网友:
黄老师这cup焊得的相当有技术含量啊,努力呀什么时候我能这样

网友:
这种不敢换,风险大的很,不是掉点就是变形

网友:
CPU坏了 ,这种CPU好像很贵的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
问题这主板才多少 换个CPU花时间

网友:
老师修机真6,谢谢老师分享经

网友:
确实是高手!!!修的太辛苦了!!支持!!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非常漂亮。。手工很好   但是想问问怎么收费?

网友:
我就是遇到CPU坏就换板的,没有黑胶的也换,维修成本高了换板来的轻松。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用多少度弄下来的。主板变形没有。这个温度要求很高啊

网友:
黄老师手工杠杠的,精品,精彩。。。。

网友:
每次遇到这种南桥引发的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置CPU就如此简单?

网友:
哈哈  这种无铅的 要是直接焊接容易把CPU焊挂 我现在发的无论显卡还是桥 都是有铅的 是无铅的也和楼主一样自己植珠

网友:
这CPU 贵啊,还有风险,一般碰到直接换板处理

网友:
你实在是维修中的高手   经验丰富技术熟练

网友:
很好!!!!!谢谢很好!!!!!谢谢很好!!!!!谢谢

网友:
老司机开车就是稳,碰见灌黑胶的就头疼,好点掉漆,弄不好就是一大片的点,真的烦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

网友:
能说一下, 焊CPU用什么风嘴吗

网友:
这种单CPU的CPU坏,一般都是放弃

网友:
一般这种都交换主板!!!一般这种都交换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换U客户愿意花那么多钱,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手工好,我上次焊CPU,把主板搞悼点了

网友:
焊CPU用加5毛硬币吗,我见同事焊CPU都加一个5毛硬币,有什么用?

网友:
搞板载CPU的都是些牛人,服你了,呵呵,厉害哦

网友:
这种换u好麻烦 收了多少钱 风险又大

网友:
感觉这种长方形CPU容易弯,有时候原厂焊的都有点弯

网友:
从来不换CPU,原因很简单收不起价,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老湿是换的CPu还是重植了一下

网友:
这机器你收多钱 CPU成本比较高的

网友:
楼主技术实力强大,看了文章,学习了

网友:
这个CPU 很贵,,,,成本太高 ,,,,我一般都不换了

网友:
谢谢工程师的分享!!!!!!!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集成CPU容易坏 CPU坏我都是用交换的 换CPU 风险大

网友:
楼主取cup的相当有技术含量,手法不错,赞

网友:
遇到几次CPU坏的了。风险太高了。卖芯片的而且很坑爹,直接让顾客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铅的温度要求高,比较难焊。我也是喜欢换成有铅的。只是不知道维修过程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必竟怕焊接 ...

做维修的身体都处于亚健康,吸入有害气体较多,还久坐不运动,喝水少

网友:
这种换了CPU稳当不 这个u换起好容易变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老师的技术从来就是这么66666。这种情况多少人是说“U坏了换板价XXX元”。换U成本高技术要求更高,能取换 ...

能换的很多,敢在淘宝上定货的很少。有就换,没有宁愿不挣钱也不换

网友:
船哥,你这EC的程序是用什么工具刷上去的呢?

网友:
原来黄老师也发帖  围观人挺多 :aiqian:

网友:
换CPU需要点经验了,学习了..........................

网友:
一般确定CPU问题这种板我都直接换了  万一买个CPU 做不好    就说顾客在答应换主板都还不挣钱 了

网友:
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谢谢分享!

网友:
换U成本高技术要求更高,能取换自如的必是高手

网友:
CPU 坏的一报价 客户大多就不换了呀  就怕买的U 是坏U 头痛   U上板就不保了。。。

网友:
老师发帖必须凑热闹

网友:
这弄不好cpu直接吹变形就报废了

网友:
新手遇到,只能放弃了,CPU坏一个伤不起啊

网友:
老师技术就是牛,我等小白只有干看的份。不过敢问下这样修板收客户多少?客户愿出吗?

网友:
船长   A1398 CPU挂了   换不换

网友:
黑胶的BGA能够完整取下来,太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灌黑胶的CPU还没有搞过,有了老师的经验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大师技术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8-08-06):
这种CPU坏了,就让客户报板了,换CPU风险大,我说的风险是买芯片的风险,我现在都怕了那卖芯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cpu坏的一般都直接换板了,成本太贵,成功率也不理想

可以换,我可以换便宜的CPU,利涧空间还是很大的,比换板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