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391通病

楼主(2018-05-07):
机型:Aspire S7-391

板号:12223-1

故障:不通电

此机板子拆下后有处海绵贴在系统供电处,如图

修的几台都是PR4106电阻轻微腐蚀,阻值变大

处理方法一坨锡解决战斗

最后附上亮机图

以修多台,以修多台,以修多台,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会员1538766300鑫豆2024-2-12 07:08
 会员11989042元2023-7-3 13:47
 会员98112元2023-5-18 14:50
 会员5272552元2023-4-22 14:12
 会员11737532元2023-3-15 12:31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估计这个机器以后都是和联想B460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好,下次可以多加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估计这个机器以后都是和联想B460一样的问题啊!

差不多  只是这个机子没有B460卖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好,下次可以多加留意。。。。。。

有用就加分啊 兄弟

网友C:
佩服楼主 ,先收藏了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这款机比较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 ,先收藏了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这款机比较新.........

不新了,算老的了,,只是这机器卖得比较少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啊,受潮或者进液,很容易坏这个位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秒杀的快

网友:
芯片主供电吗

网友:
B640 铁乌龟  三星 电容  ASUS  822  HP 显卡 都是有名的

网友:
都是海绵腐蚀的吗

网友:
的确。这机器也碰到过。都是海绵的错。。。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 最喜欢 修 通病了 收藏一下 老板大富大贵

网友:
很好!!!!!谢谢很好!!!!!谢谢很好!!!!!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很受用!

网友:
厉害了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遇到会好修很多

网友:
鸿基 这款本子 BIOS 也容易坏 上次一个

网友:
技术牛,来个万千板,一手搞定!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