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时序图这样的线条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07):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时钟信号啊!难道给你划个波浪线!

网友A:
应该画出真实的时钟信号,楼主难道没看见clk=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画出真实的时钟信号,楼主难道没看见clk=时钟?

怎么有高又有低?怎么理解。。。。。。。。。。。。

网友:
根据时间的不同先后,信号电压有一个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跳变,这就是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高又有低?怎么理解。。。。。。。。。。。。

时钟就是波形啊,上下波动

网友:
这个是时钟 是有频率的 示波器上看是波浪线

网友A:
你别把它看成有高有低,你就想象是无穷个周期为无穷小,频率无穷大的正弦波,最后你只能看见波峰和波谷,中间都挤一块,就是上下两条线了,这是通用的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把它看成有高有低,你就想象是无穷个周期为无穷小,频率无穷大的正弦波,最后你只能看见波峰和波谷,中 ...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