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2M键盘压键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07):
机型:ASUS X552M
板号:X550MD

REV:2.0
故障:KB压键,拔掉KB一样

键盘不能用,压键,无非就是KB坏,键盘控制器坏,PCB漏电,
这机子坏得有点奇葩,
白色的贴纸贴在公共点上的小电容上,小电容短路烧糊把KB排线烧个洞,有点奇葩,刚开始我也以为只是KB挂了,同行说,KB排线没插,系统里面数字3一直压键。确定主板有问题,先搞主板,键盘接口打值发现有个KSI脚无穷大,也无电压。刚好是排线洞哪里的2根线当中的其中之一,看来就是它了,板子烧断线了?NO,跟EC直通的,EC挂掉。EC8985E,没有,翻箱倒柜,只找到了8585E,这EC在ASUS板子上面是通电BIOS自动刷新EC程序,这就好办了,直接干上8585E

机器顺利点亮,进系统也不压键了,调个新键盘来都可以用,机器修复
此板子EC8985E和8585E可互换。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吧    我也有个8958E的HE 8585E   我也是试一下的心态   机都开不了    定了两个剪板的ec装上  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19V电容短路把KB线烧了,然后19V电压跑到EC里面去了,把EC的KB控制器烧坏了。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A:
排线这样了,是直接飞线了最后?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维修,楼主维修能力很强。。。。

网友:
排线这样了,是直接飞线了最后?
同问?

网友:
应该是19V电容短路把KB线烧了,然后19V电压跑到EC里面去了,把EC的KB控制器烧坏了

网友:
ASUS 能自动刷EC程序?

网友B:
19V电容短路把KB线烧了,然后19V电压跑到E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电容短路把KB线烧了,然后19V电压跑到EC里?

大哥19V跑到EC那里 还有的搞吗

网友:
是多少V的电压 这个利害

网友:
这个机器就坏得有点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这样了,是直接飞线了最后?

楼主最后写了,是调了个新键盘换上的

网友:
说实话 遇到键盘不能用的基本上都是断线,还没遇到EC坏的。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还真是少见啊,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不一样的型号EC一般不换,除非定义完全一样,键盘的软排线很脆弱只能换整块键盘了,这种还能亮的机子不知道楼主能报多少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