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B305

楼主(2018-05-08):
各位  大师  你!

        请教 各位    联想一体机    开机不 显示      二修机     客户反映   刚开始  是  屏左边  出现  一排  H   被上家一修   什么都没了

现在  我把   两桥 都 重植了     CPU  不供电    北桥  不供电   其它 电有 5    3.3    2.5     1.2    1.5  有

网友:
时序  的   15   到   16   就 没有了

NCP  5393M  不工作?

网友:
楼主,感觉是被做手脚了,这个就是个桥的问题,老中医都知道,客户报价不修。。。。。。。。。。。。。。。。。。。。。。。。。。。。。。。。。。。

网友A:
我北桥 换了 新的   南桥没有换   再换个 南桥试试

网友:
CPU  供电也换了  全新的    结果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少件,断线的,桥背面或周围

网友:
桥或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北桥 换了 新的   南桥没有换   再换个 南桥试试

如果人家做了手脚,再换桥也于事无补,认真睇下哪里有维修痕迹

网友:
上家报价....客人不修肯定做了手脚...仔细看看有没有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