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300K+II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8-05-08):
打印机在开机通电后发出滴滴报警声音 打印机头移动半厘米位置后不动 缺纸暂停和切纸灯齐闪烁,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新人请教老手,望老手解答。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为齿轮组边上的传感器接触松动,紧上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当时发现这个问题后也通过网络询问,总结了以下几个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
1、打印机内卡纸(纸屑)
2、传感器接触不良或是传感器上有灰尘
3、查看导轨是不是不能正常移动,如果存在这个问题可以用缝纫机油涂在导轨上,然后来回滑动润滑导轨
4、色带卡芯
5、还有一种据说是主板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修不了就会说主板有问题,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