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1466 820-00165-A,绿灯亮,没EC时钟

楼主(2018-05-08):
A1466板号A1466 820-00165-A 每次重置完EC就能自动开机,过会板子凉了就不能了,都换过EC了,不触发的时候EC时钟没有,时钟全套和EC都换了,关键是绿灯还是亮的,各位大师..........

已经重植N次了,时钟两根线都飞过了。EC时钟复位都有,就是没有时钟,关键灯还能亮
各位大师给点方案啊

网友A:
你这个加热一下ec不写程序试试能开机吗,是不是微断线或者原件热稳定不良那

网友B:
ec时钟是什么?晶振吗?绿灯能亮基本上就能判断电源好和待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时钟是什么?晶振吗?绿灯能亮基本上就能判断电源好和待机正常。。。。

好的,今天看到黄老师的帖子也证明这种现象是正常的,问题在其他位置,修出来的话就来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加热一下ec不写程序试试能开机吗,是不是微断线或者原件热稳定不良那

又可能,              修出来告诉大家

网友:
EC没有时钟,绿灯怎么亮的?受热就可以的话,应该是要排除电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