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MD待机电流0.3几,SR1YW待机发烫。

楼主(2018-05-08):
客户说插U盘就黑了,就不开机了。测USB数据线全部对地为0,板上的ESD件没上,线路直接进SR1YW,是不是SR1YW完蛋了?

H55
CPU坏了。。。 换一个那种双核的CPU 100来块钱的 , I5的CPU太贵了。集成的CPU风险大 上机不保修的

网友A:
usb对地短路,那就找上家,谁给他提供了电压,上家的工作电压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对地短路,那就找上家,谁给他提供了电压,上家的工作电压条件是否正常。。。

你给的回复——“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B:
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它坏,查线性电压的对地值,或者你也可以先换看看

网友:
如果usb数据数跟桥直连,桥凶多吉少了

网友:
线路直接进SR1YW  直接换吧,  早几天修一个苹果4代U也是,客户插USB鼠标黑屏,U短路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C:
如果说  这个机器没有独立的南桥  那这机器就废了   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  这个机器没有独立的南桥  那这机器就废了   CPU挂了

只有CPU和EC、独显。USB是直接进CP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它坏,查线性电压的对地值,或者你也可以先换看看

是CPU发烫,USB直接进CPU。桥是集成在CPU。

网友:
估计是CPU挂掉了  :

网友:
这种级别的CPU,直通南桥.如果USB短路,换CPU吧.

网友:
这机器 肯定桥坏了  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CPU发烫,USB直接进CPU。桥是集成在CPU。

哦 虽然桥是集成在CPU里的,但应该还是桥的部分在发烫,估计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