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V3-A

楼主(2018-05-08):
机器问题是一天会蓝屏一道2次。确定不是温度高引起的。有时候用到用到就就蓝屏。有时候 是自动重启。 CPU 内存   硬盘 显卡都换过测试了。电源也测试了。确定是主板引起的。但是这种问题都不知道修哪儿了。有遇到过这种主板一样的朋友没。。 客户那个电脑不能换系统。 不然就叫他换一块主板了。

网友:
内存的0.75V查一下。 这种情况不太好修。 各组电压查查吧,有没有偏高的。

网友:
PLL SA电压是否偏高。。。这种问题要花点时间

网友:
问题肯定在主板上,这种毛病很难找。只有在发生故障时,耐心的测量各个管子的电压。我猜想时钟芯片外围电路故障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出现在电压上面  仔细测试一下  上次遇到一个经常花屏的   华硕H61  最后是桥供电有时候变成0.8V造成的

网友:
进bios,看电压检测 转速监测,有切实案例

网友:
测量内存VTT电压测量内存总线电压

网友:
我有一张h61也犯过这毛病,折腾无数次,后来换个u发现座里有夹着灰尘的硅脂,清理后正常,当然这是个例,所以,先别想太复杂,能开机就是说基本无问题,看看板子有无变形,清清灰尘,看看大焊点有无问题。

网友:
遇到一张换IO解决问题的 个例

网友:
我有一块GA-B75-D3V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开始怀疑内存插槽脏污,后清洗无效!最后发现是LGA1155CPU座里的弹针变形(可能是大扣紧力散热器压的),因为变形针脚比较多反而看不出来,特别是外沿两排的内存定义的针脚,一一校正准确后故障排除。仅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