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神机 B320 带TV 进系统后黑屏处理

楼主(2018-05-08):
B320 带TV的 进系统黑屏 刚开始拿 过来时上电掉电的 没CPU电压 换芯片修好 现在出现进系统黑屏  PU16电压正常 BIOS也刷了 又把独显改成集显  CPU也换 结果还是一样  有没有哪位朋友碰到过?支下招

网友A:
进pe试试,系统装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pe试试,系统装过没有?

pe 都正常 只要不打显卡驱动都行的 我还以为显卡问题特意改了集显  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e 都正常 只要不打显卡驱动都行的 我还以为显卡问题特意改了集显  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换个思路,会不会是TV板上面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个思路,会不会是TV板上面的程序有问题?

TV板刷过了
我现在买线直接改不带TV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TV功能去掉,SONY的一体机带这个功能的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还是改回独显 换显卡吧  显存也看下

网友:
进系统黑屏  能不能不该集显   先重做一下显卡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特来看看大家总么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