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能亮机,报警5声 ,进系统后不报警

楼主(2018-05-08):
DELL 3421  能亮机,报警5声 ,进系统后不报警, 检测+RTC_VCC 电压3V ,时间和BIOS 设置也能保存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

H55
有可能是显卡,进系统能用的话 或者你直接断掉声卡的 BEEP这个脚 脚就不叫了。。。

网友:
报警5声,就是RTC电路问题.再仔细排查下,报警的时候强行关机,不断适配器状态下再按开关开机,有时候会好的.

网友:
COMS放下电 也能好 遇到过

网友:
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是外设导致的  裸板也报警吗

网友:
是不是要刷BIOS我原来也试过。刷完BIOS然后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声卡芯片有个脚位是 beep  把这个脚上的电容去掉   ,世界就清静了

网友:
重点查纽扣电池这一块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楼主可以两下 RTC电路 还有就是BIOS有电池吗

网友:
拆机把电子拿掉放电试试吧!!!!

网友(2018-06-11):
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是外设导致的  裸板也报警吗、、、、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