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1996主板没有USB供电。修好了。

楼主(2018-05-08):
后面的USB也不能用,前置的也不行。测USB供电电压为0。请高手标一下USB的供电部分。

网友A:
这个问题还要问啊。。。 跑线路呀。。或者保险。。或者5V跳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要问啊。。。 跑线路呀。。或者保险。。或者5V跳线帽!!!

不想跑了,想来个省事的,一步到位。

网友:
直接从5V上引个过去,不知行不会烧东西不

网友:
我从5V上接一10欧电阻,分别引到USB电源上,试机键盘,鼠标都正常,请高手看一下,不知从这个地方引,行不。

网友:
小小个8脚管子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通病了  是不是所有USB都不能用???   是一个小8角管子坏了

网友:
                      就这个  换掉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了4台了

网友:
多谢,每个机子都有共性,在现在我们只有节省时间才能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