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M电源如何工作

楼主(2018-05-08):
VRM how power supply ( VRM_PGD ) How to work for
Let me try to explain that first the motto of this circuit is to generate VRM power good ( VRM_PGD ) Q92 is a double NPN simple transistor as the collector pin count. 6 Connect 3vsb and transmitter pin numbers. A ground pin and base number .2 enable signal is taken as VRM_PGD_R , and pin 6 of the voltage is 0 V, which means that shutdown circuit transistor and the second base pins. 5 is also connected to the pin number. 6 Therefore, pin 5 also becomes 0 volts and the emitter pin count is 0.4 ground, but the base has no enable voltage. Therefore, the transistor is turned on and the collector pins are numbered. 3 First resistor connected to the voltage divider R1101 ( 4.7k ), secondResistor R1115 ( 100k ) is connected to vcc3 ( 3.3v ). Therefore, as a voltage divider rule, 3.15V will have to go through VRM_PGD . Now let's look at Q90 security guard what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N -channel MOSFET 's gate is held at a low level SLP_S3_CTRL # signal, VRM_PGD can easily pass through, but if there is a problem anywhere in the circuit , SLP_S3_CTRL # will change goes high, Q90 becomes active and the drain to the source and polar VRM_PGD not the current .

网友:
大哥你这英文肯定是杠杠的好啊 我一个字 度看不                   明白

网友A:
VRM如何供电(VRM_PGD)如何工作
让我试着解释,首先这个电路的座右铭是产生VRM电源良好(VRM_PGD)Q92是一个双NPN简单晶体管作为收集引脚数。 6连接3vsb和发射器引脚号。接地引脚和基极号.2使能信号取为VRM_PGD_R,引脚6的电压为0 V,这意味着关断电路晶体管和第二个基极引脚。 5也连接到引脚号。 6因此,引脚5也变为0伏,发射极引脚数为0.4地,但基极没有使能电压。因此,晶体管导通并且集电极引脚被编号。 3连接到分压器R1101(4.7k)的第一个电阻,第二个电阻R1115(100k)连接到vcc3(3.3v)。因此,作为分压器规则,3.15V将不得不通过VRM_PGD。现在让我们来看看Q90保安在正常情况下,N沟道MOSFET的栅极处于低电平SLP_S3_CTRL#信号,VRM_PGD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但是如果电路中任何地方出现问题,SLP_S3_CTRL#将会改变变高,Q90变为有效并且漏极到源极和极性VRM_PGD不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如何供电(VRM_PGD)如何工作
让我试着解释,首先这个电路的座右铭是产生VRM电源良好(VRM_PGD)Q92是 ...

哈哈,你是用百度翻译过来的把

网友:
yes brother you absolutely right, because I do not  know Chinese and need all you guys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