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进水维修,附BIOS

楼主(2018-05-08):
最近几天下午比较多  不是太忙 早上客户送来一个联想Y430P 机器 版号:nm-a031REV 1.0 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 据客户描述是放到窗户边用的 前一天晚上电脑还是用的好好的 第二天来到电脑就这样了  但是下班的时候窗户没有关机 夜里下雨了  然后和客户沟通下 直接拆机 发现主板进水了 机器清理下 bga 预热烤下  然后插电 亮机   最后附上BIOS

Y430P NM-A031.zip

网友A:
上次也碰到一台 可以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  刷了BIOS 但是没有 好 最后加热显卡好了 不过BIOS忘记上传了 LZ还是挺细心的  学习了

网友:
图片好像多上传了一个  传第一次的时候机器卡住了  然后又重新传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碰到一台 可以开机  电流反复跳变  刷了BIOS 但是没有 好 最后加热显卡好了 不过BIOS忘记上传了 LZ还 ...

清理的时候 有的电阻坏了 然后补了下  其实只要细心 只要板载U不坏  好多机器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 3,3PHC ALW   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好问题还不大 只是轻微腐蚀  遇到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是用刷子轻轻扫一下 再进行修复

网友:
这机子修的不错捡钱了 我也在搞一台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