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7G-5H

楼主(2018-05-08):
海尔笔记本。正常开机关机无线网不能用。打叉叉。关机重启的话就能用。关机在开机就不能用显示网络控制器驱动未安装。系统换了网卡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换了系统驱动打上了吗,还是打叉?

网友:
楼主,直接强制把无线网卡的EN脚断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