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H61M-C 1.00 BIOS

楼主(2018-05-08):
求ASUS H61M-C 1.00 BIOS
有的发下 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个
H61M-C-SI-0511 BIN.zip
世纪科技
刷了 一样的现象 有没有点位图? 总线阻值差300多欧 不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
刷了 一样的现象
有没有点位图?
总线阻值差300多欧
不正常

网友:
法!谢谢分享!
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