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P5kPL不过内存

楼主(2018-05-08):
华硕P5kPL不过内存,BIOS脚一直有信息在读取。这是什么情况。师傅们指点迷津啊。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华硕

网友:
检查下内存供电,或刷下BIOS看下,在不行就加焊下桥

网友:
上代码呀
检查内存卡槽;测内存供电复位信号,看CPU到内存是否有断线
最后刷BIOS

网友:
换个时钟IC试试

网友:
查一下内存条件,换一根内存
查一下内存条件,换一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