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辐射危害大吗?

楼主(2018-05-08):
WiFi辐射危害大吗?

网友:
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辐射,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类:核辐射和电磁辐射。

核辐射就是放射性元素产生的辐射,携带很高能量的质子、中子、氦原子核、电子、光子等等。原子质量比较大的放射性元素也会发生裂变反应(如核电站或原子弹);较轻的原子核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聚变反应;而高能宇宙辐射在大气里面也会产生大量的次级辐射。

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聚变反应,裂变反应产生的射线一般也只有在核电站里才有,所以比较常见的是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射线和宇宙辐射。宇宙射线跟你所处的高度有关,坐飞机受到的宇宙射线辐射强度要更大,乘坐飞机十小时相当于照了一次X光透视。

电磁辐射就是电磁波的辐射,日常生活中的可见光、X光、紫外线、红外光、微波还有无线电波,这些都是电磁波。电磁波波长有长有短,相应的频率就有低有高,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取决于能量的高低。生活中低强度电磁波的辐射,是不会导致身体损害的。

WiFi是无线保真技术Wireless Fidelity的缩写。WiFi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局域网,主要做数据传输。而作为一个无线设备,WiFi具有一个发射机,确实会对周围产生辐射。

WiFi的辐射属于电磁辐射,电磁波波段一般是2.4GHz到5GHz,和手机使用的射频电磁波波段比较接近,主要是对人体组织的加热作用可能影响健康,需要比较大的强度才会造成伤害。科学界对于日常生活中这一类辐射的基本看法仍然是:“目前没有可信的证据可以证明微弱的射频信号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其次,WiFi辐射大小主要取决于信号的功率,和无线路由器的带宽没有必然联系。带宽相当于你在同样的时间内表达的信息量大小,功率相当于你说话的时候的声音大小。WiFi信号功率都不大,最常见的无线路由器工作功率在30—500毫瓦之间,比普通手机的功率小(约125毫瓦—2瓦)。

此外,辐射的强度和距离成反比。电磁辐射能够影响的仅仅是人体皮肤表面,只要不是紧贴着身体,产生的辐射都可以忽略不计。相比手机,无线路由器等WiFi设备离使用者的距离要远得多,更不要说穿过钢筋水泥了,这时候的辐射值只有国家限值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实际上,生活中辐射无处不在,除WiFi外,电视、微波炉、打印机、电脑、手机、吹风机等物品都会产生辐射,实验证明,这些电器的辐射功率都不大,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也有相应的方法可以避免直接辐射:比如远离运行中的微波炉,看电视最好在2米外,电脑不要使用过长时间等等。

网友:
WIFI发射信号功率低于100mw,比手机发射功率还要低

网友:
目前缺乏双盲长期实验的支持。就算是会增加致癌率,因为干扰因素太多,不见得能观察出来。

目前的一些科学结果
http://www.saferemr.com/
Wi-Fi studies

网友:
辐射有,对人造成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现在科学家没任何证据和度量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保守的思路是最合适的,因为万一有那么一天WIFI被证明有危害的,采用保守方式的人要比不保守方式的人肯定要好的多。
保守方式是指:尽可能在不影响使用WIFI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方式减少WIFI对自己的辐射总量,比如选择好一些的路由器。以及能够按你需要提供信号的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