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 REV1.03 时有时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08):
主板:主板是华硕A55BM-E REV1.03,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但用一会就黑屏,开单机留下
      故障:有时CPU供电正常,有时就没有,所以造成用一会就黑屏的原因……

      内存电压肯定不用说了,肯定正常。直奔CPU供电那一块了,VCC 5V 和12V 都正常,,EN 3.3V,   正常。我把VCORE TONSET和VDDNB TONSET 两个设定电阻也查了,160K和127K 都正常……后来我脑子想起来,VCORE_PWRGD 这个信号也会引起没有CPU供电的,查到相连一个882电阻。更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VCORE_PWRGD 这个信号不是cpu电压正常才出吗

网友:
不会又是822的问题吧  看到华硕822就头大

网友:
好厉害的老师,老手!思路清晰!懂理论!

网友:
进水怎么严重还能修好。真是服了 楼主好功夫

网友:
VCORE_PWRGD 这个信号不是cpu电压正常才出吗 我也有这种疑问

网友:
VCORE_PWRGD 这个信号会引起没有CPU供电?
是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吧,怎么这个信号会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PG信号没发出的 就导致没有电源好信号 并不是没有PG导致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