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外屏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8-05-08):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V470C的笔记本,说是不显示只有亮光。开机确实如客户所说内屏只有背光没有显示,接外接显示器是正常显示的也可以进系统。在系统里面只能认到集成显卡认不到独立显卡,看来是独立显卡有问题啊。拆机量测除了独显没有电压之外其它电压都是正常的,打开图纸 9脚2脚电压正常,15脚开启电压没有,再查开启信号 开启电压是由3D3V_VGA_S0通过上拉电阻而来,再查3D3V_VGA_S0这个电压没有,再查 3D3V_VGA_S0这个电压是由Q9302导通而来,因为Q9302是P沟道的管要导通那G级必须是低电平,查G级结果是3.3V,要想使G级是低电平那Q9301的2脚必须是高电平因为Q9301的126脚是个N沟道管查Q9301 2脚是个低电平。要想使2脚高电平那Q9305的G级必须是低电平。量测结果是高电平DGPU_PWR_EN#是由PCH发出来的。测量PCH的供电条件都正常,测量各个电压发出的POOGD信号也都是正常的。开机之后总觉得PCH的温度过高,直觉告诉我就是PCH的问题,刚好手上有这个HM65的PCH。直接换上去再测DGPU_PWR_EN#就变成低电平了,独显电压也有0.85了。装上屏显示了, 维修到此结束。我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也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有的是刷BIOS好的。有的是换Q9501或者是Q9502好的,也有没有修好的可能是我运气好吧!BIOS和图纸我就不上传了论坛上大把的。

网友A:
分析的很有条理。这样说最后是桥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另外多问下如果直接拆了Q9305独显供电是否正常出来,独显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有条理。这样说最后是桥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另外多问下如果直接拆了Q9305独显供电是否正常出 ...

我拆了Q9305电压也确实出来了,但是内屏还是不显示,应该是时序不对吧。

网友:
V470 G480 这几款机器好像很多PCH坏的.是不是联想设计缺陷.

网友(点评):
这个得问问设计师了,估计是工作量太大。

网友C:
直接飞线Q9302的D,S是否可以哦?

网友:
这机器 好多问题都是换桥好的   桥的工作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Q9302的D,S是否可以哦?

可以是可以,但是飞完之后还是不行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Q9305电压也确实出来了,但是内屏还是不显示,应该是时序不对吧。

改过之后,内屏不显示,估计屏接口有几个信号没出,桥显示模块整体坏了。楼主表达清晰,维修思路顺畅,好帖

网友:
分析很到位,顺藤摸瓜找到元凶

网友:
其实几年前饼哥就发表过收集帖子,独显电压是跑码后出还是跑马前出,很多案例告诉我们 正常情况下可以先不用去考虑独显电压的开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能象征性的去刷BIOS和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