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雨天WIFI信号会变差呢?

楼主(2018-05-08):
为什么下雨天WIFI信号会变差呢?

网友:
题主你好,我只是答案的搬运工:

wifi无线信号受哪些影响?改善wifi信号质量办法
无线信号传输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1、物理的障碍物,不仅阻挡微波无线信号,它还能把电磁的能量给吸收掉,生成弱电流泄流掉,因此,无无线信号在环境中最大的金属物体的障碍物是内有钢筋网的楼板,这个方向的信号几乎没有穿透的可能。要能穿透,信号也是非常的弱;
2、房子的空间都比较拥挤,空间不够开阔,其中房间中的墙壁是最主要的障碍物。由于无线局域网采用的是无线微波频段。微波的最大特点就是近乎直线传播,绕射能力非常弱,因此身处在障碍物后面的无线接收设备会接到很微弱的信号,或没有收到信号;
3、IEEE 802.11b/g标准的工作频段为2.4GHz,而工业上许多设备也正好工作在这一频段如:微波炉、蓝牙设备、无绳电话、电冰箱等。如果附近有较强的磁场存在,那么无线网络肯定会受到影响;
4、如果在无线环境中存在多台无线设备还有可能存在频道冲突,无线信号串扰的问题;
5、距离无线设备及电缆线路100米内的无线电发射塔、电焊机、电车或高压电力变压器等强信号干扰源,也可能会对无线信号或设备产生强干扰;
6、信号实在室外传播天气情况对无线信号影响也很大,如果是在雷雨天或天气比较阴沉的时候信号衰减比较厉害,而晴天里信号能传输的距离会更远;

网友:
因为下雨天空气中传播wifi信号会收到干扰,因此会变得衰减,也可以使用wifi信号放大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