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旗舰版为什么会开机半个小时?

楼主(2018-05-08):
win7旗舰版为什么会开机半个小时?

网友:
被动手脚了吧,装的来源不明的盗版系统。今天1000块的机器,在Win7刚出来那会儿,已经是很不错的机器了。

网友:
公司电脑说起来日版DELL的品牌机,按理讲来源正的,安装盘也是戴尔官方给的
妈个鸡开机先卡半个小时,最近有所改善,卡十分钟就好了
不过还是不靠谱
天灭HDD,SSD保平安啊

网友:
有时候你找个不是朋友的帮你修就修好了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信息有点少,最好写清楚配置。
我觉得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或者是由于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硬盘出现坏道。

网友:
这年头,1400都可以在淘宝上买个HP Z400图站了……当年号称1W大洋的。

网友:
某宝找个3冠店,1000多妥妥的比这所谓的朋友靠谱

网友:
我不懂为什么会开机半小时,我是比较好奇这半小时你是一直盯着屏幕吗?还是在干嘛?

网友:
不要点那个“一键加速”…

网友:
重装系统后依旧如此的话,请检查硬盘是否4k对齐。

网友:
从价格看这配置不会太高,但开机半小时请先查看硬盘坏道,换SSD可有效挽救老爷机

网友:
硬盘或者硬盘线有问题,频繁读写错误自动更换模式,导致速度很慢…

当然这是我弟弟还在读书时我坑他的办法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硬盘的传输模式是不是DMA,解决方法自查…爪机不方便

网友:
硬盘?天灭机械盘,SSD保平安
当然更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因为半小时开机实在太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