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机械硬盘达不到所标注的容量,是否虚假宣传,涉及商品欺诈呢?

楼主(2018-05-08):
固态、机械硬盘达不到所标注的容量,是否虚假宣传,涉及商品欺诈呢?

网友:
这是因为进制不同造成的,硬盘容量涉及十进制和二进制算法之间的换算。其中硬盘厂商为了便于计算采用十进制算法,而电脑系统则采用二进制算法,它们之间需要进行转换计算。
比如一个3T的硬盘(3000G)的,
十进制算法就是
3000GB=3000,000MB=3000,000,000KB=3000,000,000,000Byte
电脑系统的算法是:
3000GB=3072,000MB=3,145,728,000KB=3,221,225,472,000Byte
1GB的实际字节(Byte)计算:
1GB=1024MB*1024KB*1024Byte=1,073,741,824Byte
那么3000GB实际容量:
   3000,000,000,000Byte/(1024MB*1024KB*1024Byte)=2793.97GB
那么2794.39GB在换算成TB的时候,扣除分区占用了177MB,剩余容量再除以1024GB,四舍五入后,实际容量等于2.72TB,这个容量就是你在电脑里看到的容量。
你能说这个硬盘它不是3T的?
所以,不是虚假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