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FS-1040打印机 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8-05-08):
打印机不通电,拆机检测电源板问题。。。。保险丝完好。。300V也正常,次级没有输出,,
首先测量负载没有短路。。开关管也正常。。 电源IC是34A65,直接更换一个芯片。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更换芯片基本都好了。
可是换了芯片以后通电还是没有电源输出。。根据经验多半又是启动电阻出问题了。。。马上检测有没有300V过来的启动电阻。。。
一下就找到了。。300V电容过来,经过一个5.1K电阻再经过一个61.9K电阻到IC提供启动电压。。。经测量5.1K的电阻阻值变得非常大好几M了。。
废板上找了一个12K的电阻更换以后通电电压正常输出OK.(启动电阻阻值大小一点无所谓的)

网友:
楼主开关电源一定修的不少,分析挺透,没有启动芯片没输出

网友:
这个电阻坏,我上次修显示器也遇到过,一个0.2r的电阻断了,最后换了一个4.3r的电阻,完美解决

网友:
开关电源分析得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讲得很详细。。。。。。。

网友:
修电源板很多人都说简单,可我好像就对这个不来电,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逻辑分析到位。。。。

网友:
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是这样,保险如果烧了那损坏的元件就不止一个了;如果保险没烧大多数都是启动电阻和次级电路的问题,但修这种故障在试机时记得个大电容放电,不然被大电容存储的电给电到,那个滋味……尝过的人都知道的,呵呵!

网友:
哈哈,这么快就找到这电阻了,技术牛逼啊

网友:
这个还是技术好。有论坛。。好学维修呀

网友A(2018-06-29):
问个小白问题,请问楼主怎么测量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个小白问题,请问楼主怎么测量负载有没有短路?

打负载对地值啊。。。。。。。。。。。。。。。。。。。。。。。。。。。。。。。。。

网友:
新人报道,启动电阻,学到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负载对地值啊。。。。。。。。。。。。。。。。。。。。。。。。。。。。。。。。。

不好意思,负载对地值大概多少?

网友:
楼主修的范围广泛啊,不容易的维修。。。。。。。。。。

网友:
打印机的电源板遇上我都是直接换板来得省事些,急要的可以用通用芯片代换。

网友:
高手,我一般都是整块换的,省心又省事,不过赚不了几块,还是你行